[STM32]
系统方案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4-11-20):
求大家给予方案设计可行性意见,数据上行速率在1Mbps左右,传输低质量视频用,上位机接口模块能否用stm32的usb接口和i/o口实现类似USB转串口的功能,但是速率大于串口115.2Kbit/s的速率,因为串口速率只能传输2~3帧图片的样子,还有stm32 的I/O口能否驱动光模块的发光二极管(电流约等于100ma,ttl电平),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可行吧..     但是只用2个IO的话,速率问题有点难解决啊       可不可以用高速CAN?  CAN最高速率好像正好是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行吧..     但是只用2个IO的话,速率问题有点难解决啊       可不可以用高速CAN?  CAN最高速率好像正 ...

哦哦,谢谢哈

网友B:
速度不够,建议使用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不够,建议使用SPI。

请问能直接 跟我的光模块连接吗。我的光模块是收发两个端口,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是单方向的通信       你的光模块是可以使用SPI的,SPI的理论最高速能达到CPU频率的一半.     如果是双向的通讯,    那就不行了,,  因为你只有2端口,而SPI需要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方向的通信       你的光模块是可以使用SPI的,SPI的理论最高速能达到CPU频率的一半.     如果是双 ...

嗯,谢谢哈。双向的,那就不行了撒,普通io口不行吗,串口是不是更不行呢

网友A:
串口速度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