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在线调试

楼主(2014-11-20):
在线调试器选用ICD3,在程序中串口中断设置断点,发现调试运行过程中,该断点就变成了灰色,而且断点呈现断裂状态。我以为是进不了串口中断引起的,就在中断外的别的语句上设置断点发现还是不行。断点在调试过程中仍然显示灰色断裂的状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出现过。你看看你的工程是不是中文路径?

网友B:
记得最大只能设置三个断点,超过就不支持的

网友C:
应该是断点设置太多的缘故,我用ICD2,设置两个断点就断裂,后来看了手册,ICD2只能设置一个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过。你看看你的工程是不是中文路径?

对,是中文途径,原来是这个原因,我修改下试试,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断点设置太多的缘故,我用ICD2,设置两个断点就断裂,后来看了手册,ICD2只能设置一个断点· ...

设置多个断点的时候出现断点断裂的情况,但是俺只设置了一个断点。应该是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最大只能设置三个断点,超过就不支持的

只能设置一个断点,设置多了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D:
ICD3本身也是借助了UART通信来和MCU交互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设置一个断点,设置多了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不可能,我之前一直可以设三个,还是多找找你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中文途径,原来是这个原因,我修改下试试,谢谢您了。

手一抖,分到手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