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L431 通电后电压微小升高???

楼主(2014-11-20):
我用的TL431通电后电压会慢慢升高大概0.007V ,431稳压在2.5,输入电压6.8 ,限流电阻560欧姆,负载100K。
这个是正常现象吗,还是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A:
通电后,芯片温度升高引起的吧?

网友B:
如果你要精密的稳压源,TL431并不适合你。
TL431本来就是一个低成本的芯片,如果7mV的漂移都不能接受的话,你要换芯片了

网友C:
看431的输出精度,如果在这个范围内肯定正常的;

网友D:
后级加滤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