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手机定位这么快 是用的有源天线还是前置LNA+无源天线?

楼主(2014-11-20):
有的手机不开网络十秒定位,开网络秒定,是用的有源还是前置LNA丶SAW+无源天线?

推荐靠谱定位查聊天记录,致电13714813148

网友A:
跟你说的没有丝毫关系。手机高速定位靠的是网络数据获取,只要开过网络且没有移动出基站范围,即使当前没开网络,过去的数据也一样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的没有丝毫关系。手机高速定位靠的是网络数据获取,只要开过网络且没有移动出基站范围,即使当前没开 ...

请问手机用的有源GPS天线还是无源天线,一千以上的手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手机用的有源GPS天线还是无源天线,一千以上的手机

手机GPS天线都是无源的,LNA单独设置,这是体积限制的结果。

网友B(2015-02-05):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的没有丝毫关系。手机高速定位靠的是网络数据获取,只要开过网络且没有移动出基站范围,即使当前没开 ...

没网络后还可以定位吗?GPS设备移动,数据会跟着变吗?还是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网络后还可以定位吗?GPS设备移动,数据会跟着变吗?还是不明白

GPS定位跟网络无关,是直接接收GPS卫星信号的,能受到卫星信号就能定位。GPS设备移动了当然数据要跟着变,否则还定个什么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定位跟网络无关,是直接接收GPS卫星信号的,能受到卫星信号就能定位。GPS设备移动了当然数据要跟着变 ...

那就是无网络情况下,依旧符合GPS冷起热起的定位时间,不知道基站定位可否使GPS处于热起模式,直接应用基站星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无网络情况下,依旧符合GPS冷起热起的定位时间,不知道基站定位可否使GPS处于热起模式,直接应用基 ...

基站定位和GPS定位不是一码事。基站定位有跟GPS有关的AGPS技术,也有跟GPS无关的。有些手机同时支持GPS和AGPS,这样能在室内实现定位,但二者仍然是两回事,注意不能混为一谈。
AGPS可以使GPS处于热起模式,但是否支持这么做,还得看具体的软件设计。

网友C(2018-05-22):
我们的GU620 GPS+GPRS模块,高精度,低功耗,高稳定性,感兴趣的可以加我企鹅2546112380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