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用电阻分压获取精密电压源

楼主(2014-11-20):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AD采用专用的电压源芯片,有些是用5V的基准,现在用的是2.5V的基准,我想直接用5V的基准,电阻分压成2.5V,这样可以批量买5V的基准,有些量,价格能便宜些,2.5V的用的不多,单买就很贵,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样可行吗?
我自己试验了一下,用6.81K的两个电阻分压,用万用表测量还可以。

网友:
高阻Vref输入给ADC典型是要加缓冲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基准需要给出多大电流以及分压电阻的温度系数。
分压电阻的温度系数如果刚好处于最不利情况(两支电阻温度系数一正一负),那么温度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过楼主要的是两支相同的电阻,如果这两支电阻是同一批生产的,那么温度系数差别很小,无论温度系数多大,对分压后电压影响不大。

楼主:
谢谢大家,请问一下分压电阻如何选择呢,电压基准最大输出电流是10ma
我打算选用低温漂的千分之一的高精度电阻,一毛多钱一个,也还可以接受。

我今天选择6.81K的,万用表测量刚好分压正常,请教一下,这个阻值是大一些好,还是小一些好。

网友B:
你负载电流10mA;
那至少,加2个精密电阻和运放;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那倒是差不了多少钱;
精度要求高,精密电阻和运放就贵了(这2个影响精度);

网友C:
输出电流会影响精度。

网友D:
主要考虑电阻的匹配和温度系数好的电阻,这样的电阻都不一定比你基准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负载电流10mA;
那至少,加2个精密电阻和运放;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那倒是差不了多少钱;

楼主哪里有说负载电流多少?

楼主:
看来还是用一个单独的REF193 REF192吧,不折腾了,谢谢大家

网友F:
傻呀!…用431`!…

楼主:
431倒是便宜~  加个精密可调电阻吗,太麻烦,就怕可调电阻由于震动改变阻止,就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有说负载电流多少?

电压基准输出最大10mA,应该是要给他后面的负载,供电的吧;
比如给ADC等供电;

通过电阻分压,那带载能力就差了;
比如需要1mA的负载电流,通过5K电阻以上分压无法提供;

网友G:
如果431都能满足你的要求,看来要求真不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431倒是便宜~  加个精密可调电阻吗,太麻烦,就怕可调电阻由于震动改变阻止,就不好了。 ...

你需要什么样的精度?431可以不需要可调电阻就输出2.5V的吧???你比较431和ref192  看哪个更适合你。个人愚见,欢迎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需要什么样的精度?431可以不需要可调电阻就输出2.5V的吧???你比较431和ref192  看哪个更适合你。个 ...

能用1.92就不用其他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请问一下分压电阻如何选择呢,电压基准最大输出电流是10ma
我打算选用低温漂的千分之一的高精度 ...

对电流没要求肯定是大一些好啊

网友J:
用运放供电吧,这样不怕2.5v负载把电源拉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运放供电吧,这样不怕2.5v负载把电源拉低

感觉精度跟输出电流还是有点影响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感觉精度跟输出电流还是有点影响的

应该没事吧,例如,我们开关电源没法输出8v的端口,我们用运放给cd4051供8v用着挺稳定的

网友J: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你的说的,你要用2.5v做基准,这个用运放就不知道好不好了,我看成用2.5v给芯片供电了

网友L:
作运放基准电压没问题,供电一般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