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复位电路,感觉很精妙,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4-11-2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如图:Q3没有接,预留的位置,请分析一下

楼主:
三级管和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Q3没有接?没接就对了。如果Q3已经焊接,那么上电时C17A两端电压为零,Q3导通,会把5V电源短路掉。

网友B:
楼主图抄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哪個不是MOS管而是低电压侦测IC开汲极的。

那个是BSS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没有接?没接就对了。如果Q3已经焊接,那么上电时C17A两端电压为零,Q3导通,会把5V电源短路掉。 ...

MOS 管有什么用?图没有抄错啊

网友D:
感觉这个MOS管多余,除非是低压检测。

网友E:
如果图真没抄错, 不但U4、Q3没用,而且SW1开关也没有用。楼主电路不但不精妙,可以说一无是处。

网友F:
支持9楼的看法,Sw1这样接与不接一样。如果一些器件在电路中有的脚不接,不能起它的功能作用,不知道有何精妙?

网友G:
感觉错误多。

网友H:
看不懂,那个开关接不通啊。另外MCU的复位输入接哪里呢?

网友A:
某些按键,12脚在内部联接到一起,34脚也如是,这个错倒不算大,估计抄板时板子上就是这么联接的。
但如果Q3焊接到了板子上,按键按下时,Q3必将电源短路,是确定无疑的。
看不出“精妙”在哪里。

网友I:
U4是LVD.Q3是放电作用.加速放掉残余的电量.针对外围电路加速放电.

网友J:
:L  U4只能是LVD芯片,否则就是多余的

网友K:
表示没看懂得

网友L:
真心看不懂,建议楼主仔细抄下电路。

网友M:
我估计是复位电压抗干扰。在电压低于Xv时,单片机工作是不安全的。

网友M:
但这张图肯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但这张图肯定错了

U4的丝印是 spv7 封装和大小都是贴片三极管的样子,是抄板的公司搞错了,我自己对了一偏,其它地方没有错,但是就是搜不到 spv7是什么芯片?

网友N:
暗藏玄机,看不明白

网友O:
老外的东西看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