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任务处理

楼主(2014-11-20):
请问各位大侠我使用STM32F103进行多任务处理,例如使用外部DA播放WAV文件(文件数据24bit 192khz)的同时如果此时串口有数据进来进行处理,网口也同时有数据处理,播放的wav会否受到影响。如会那我是不是使用STM32F4系列就能解决多任务处理的问题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上系统啊;
具体影响多少,不好说,你可以写代码测试下;
不行的话,到时候换F4也可以,反正引脚兼容的;

网友B:
实时的可以考虑提高优先级,或者使用中断驱动。

网友C:
关键是要缓冲

网友D:
是否带系统了,这种状况必须带系统的。

网友E:
实现一个实时系统,需要从硬件、操作系统、驱动和应用程序等各方面考虑,根据应用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操作系统,在软件设计时也需要时刻考虑到实时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