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大神请进有人用MM9Z1_638这个芯片吗?

楼主(2014-11-20):
有人用MM9Z1_638这个芯片吗?有相关的资料吗?CW10.6的教程?我下载程序时,单片机被加密了,有什么办法解密吗?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你好,楼主!
MM9Z1_638芯片的数据手册可以来官网下载。
CW应用,请参考此贴分享的应用指南。
单片机加密了,你想**,这可是技术活,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不然华强北也不会有那么多提供解密服务的店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MM9Z1_638芯片的数据手册可以来官网下载。
CW应用,请参考此贴分享的应用指南。

是我第一次下程序时弹出“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cure?”这个对话框,估计是一些误操作,新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MM9Z1_638芯片的数据手册可以来官网下载。
CW应用,请参考此贴分享的应用指南。

此贴的分享指南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第一次下程序时弹出“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cure?”这个对话框,估计是一些误操作,新人 ...

你好,楼主!
弹出“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cure”的消息窗口,确实说明你在下载操作过程中,有不当操作,但有不至于引起MCU无法操作,一般单击Yes或者OK,对MCU进行Mass erase操作后,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贴的分享指南在哪里?

Sorry,上次忘了给链接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665550-1-1.html

网友B:
这是做电池管理的吧,我以前用也是烧不进程序,解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做电池管理的吧,我以前用也是烧不进程序,解密也没用

对啊,我现在还是烧不进去,现在解密问题解决了,可是由遇到新的问题“Failed to resume target process.
Downloading binary to target” 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弹出“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cure”的消息窗口,确实说明你在下载操作过程中,有 ...

现在解密问题解决了,可是又遇到新的问题“Failed to resume target process.
Downloading binary to targ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现在还是烧不进去,现在解密问题解决了,可是由遇到新的问题“Failed to resume target process. ...

你好,楼主!
我细看一下你的问题,本论坛主要是支持Kinetis和i.MX,所以建议你提交SR来寻求技术支持。
创建SR步骤过程请参考此贴内容。
bbs.21ic.com/icview-649582-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密问题解决了,可是又遇到新的问题“Failed to resume target process.
Downloading binary to tar ...

当时发邮件给飞思卡尔的人,原理图也发了,原理图按照官方推荐画的,复位脚那里一直有跳变的脉冲,后来换公司了没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细看一下你的问题,本论坛主要是支持Kinetis和i.MX,所以建议你提交SR来寻求技术支持。
...

你好,bbs.21ic.com/icview-649582-1-1.html 这个网页没有找到创建SR步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bbs.21ic.com/icview-649582-1-1.html 这个网页没有找到创建SR步骤啊?

Sorry,
估计是网页开得太多,搞混乱啊!
创建SR步骤过程请参考此贴,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发邮件给飞思卡尔的人,原理图也发了,原理图按照官方推荐画的,复位脚那里一直有跳变的脉冲,后来换 ...

:o你当时用的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当时用的也是这个芯片

就是这个芯片...不过我没烧进程序

网友C(2015-01-15):
LZ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用另一块芯片,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用另一块芯片,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请按照14楼,到官方提交技术服务请求。
那边会有相关的专家帮你解答。

网友E:
我也来了解一下啊

网友F(2015-09-10):
我也是用这个638,请问是点Debug往板子烧写程序还是点Run烧写程序呢?点哪个可以看电压,电流值,温度值呢?用CodeWarrior 10.6连着14V稳压电源,插着烧写器,点Debug出现The connection chosen in the Launch Configuration Main Tab is unknow。有人知道这是为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芯片...不过我没烧进程序

请问MM9Z1_638您最后烧进去程序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H(2016-12-06):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MM9Z1_638芯片的数据手册可以来官网下载。
CW应用,请参考此贴分享的应用指南。

你好,大牛,我用CW10.6调试MM9Z1J638时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弹出“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cure?”这个对话框,估计是一些误操作。
想问下你,1怎样进行Mass erase 操作呢?
2如果不成功,到哪里可以找到提供解密服务的店家呢

网友I(2017-12-04):
引用 楼主:
对啊,我现在还是烧不进去,现在解密问题解决了,可是由遇到新的问题“Failed to resume target process. ...

你好!请问一下你那边是怎么解决芯片被加密问题的,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