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15V转-15V?

楼主(2014-11-20):
不用icl7662芯片,给出相关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只实现电压转换有好多种办法
你需要多少A电流的?

网友B:
是信号转个极性,还是供电电源转过来?多少电流?有没有纹波要求?不要只局限在点感型DC-DC上嘛,电荷泵不是一样?关键楼主需求??

网友C:
这个,哈哈 有点难搞

网友D:
用个DCDC模块好了;

网友E:
1、振荡,然后变压器,整流。这是笨办法,能力要求比较高。俺设计不好,除非抄。
2、正压转负压的DC-DC芯片,多了去,各大厂商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实现电压转换有好多种办法
你需要多少A电流的?

就是希望带负载能力好一点,电流大一点

不给个数值,这话等于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2596-ADJ

用这个出来的带负载能力强吗?可以给出原理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振荡,然后变压器,整流。这是笨办法,能力要求比较高。俺设计不好,除非抄。
2、正压转负压的DC-DC芯片 ...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DCDC模块好了;

这个是很方便,但是。。。还是我不太满意,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结巴了…

:L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出来的带负载能力强吗?可以给出原理图吗?谢谢

1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A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