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辨认芯片1脚

楼主(2014-11-20):
买了几片103C8T6  TQFP封装的,结果芯片上面有大小两个孔,请问那边是芯片1脚?
在印象中貌似哪里有看到过小孔是1脚

网友A:
亲 那个小孔 对应的就是一号脚

网友B:
C8T6居然都会有两个洞?应该是RCT6吧。

网友C:
在芯片应该上有一个圆点标记的,那就是1号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芯片应该上有一个圆点标记的,那就是1号脚。

多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 那个小孔 对应的就是一号脚

多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T6居然都会有两个洞?应该是RCT6吧。

: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