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Q-SDP 音频驱动支持

楼主(2014-11-20):
版主,请教下,目前除了支持wm8962外,还支持哪些wm系列的驱动,wm8974是否支持?或者推荐3.3v 音频的芯片,在你们平台上验证过的,谢谢。

网友A:
我帮你看一看哈。

网友A:
wm8974也是支持的,这里不知道你使用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BSP,在内核源码目录/sound/soc/codecs中有很多wm的驱动,你可以看一下哈~~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B:
音频驱动和 freescale 没啥关系,要说关系,也就是个 i2s 接口,内部是 ssi,等。
主要看 kerne sound soc 下面的驱动

楼主:
版主,我用的linux bsp,确认 /sound/soc/codecs下wm驱动可以用么,有没有验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用的linux bsp,确认 /sound/soc/codecs下wm驱动可以用么,有没有验证过? ...

楼主你好,我帮你确认了一下,它们不是都验证过的。WM8962没问题。其他的,需要您使用哪个,就在哪个基础上做调整并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