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A551请教

楼主(2014-11-20):
各位看官大家好。我最近在用OPA551这个运放,通过它放大一个VPP=5V,频率=2.4Khz的信号,希望它能输出出VPP=10V,电流=200mA的信号,用来驱动一个电机。但实际测试中发现,它的负载=100欧时,负载上的信号几乎为0;当负载=9K欧时,负载上有微弱的信号输出;不加负载时,输出信号的VPP=10V。请高手指导

另外,从手册上看,OP551应该能满足要求。 请高手指导!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带的动

就是:电源电压足够高,电源内阻足够低。

网友B:
运放电源接的多少V啊???
把电路贴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一个奇怪的情况,也是我的一个错误把。在输出的时候我接了一个隔直电容,去掉了这个电容后正常了!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