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示波器采集负电压问题

楼主(2014-11-20):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做STM32的示波器,问题来了,比如我要测一个正弦波,但是大家都知道,正弦波是可以有负信号的,我的想法就是利用硬件电路将电压抬上去,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想法,AD8260可以做到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STM32单片机的AD只能采集0~3.6V的电压,所以要对信号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单片机的AD只能采集0~3.6V的电压,所以要对信号进行处理。

具体就是怎么样进行处理呢,能说一下吗?谢谢您

网友B:
直流平移

网友C:
AD8260仪表放大器吧?
用仪表放大器可以的,VREF脚,接参考电压;

你也可以仿真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8260仪表放大器吧?
用仪表放大器可以的,VREF脚,接参考电压;

好的,谢谢您

网友D:
看样子是用片内自带AD,12位,这示波器要求有点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不客气,到时候可以电路发上来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用片内自带AD,12位,这示波器要求有点低。

示波器重点看采样率.分辨率地点不要紧.

网友F(2015-04-13):
加一节干电池,把负电压抬高到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