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用单片机来实现下面的波形? 正负脉冲

楼主(2014-11-20):
因为功能需要,需要利用单片机来输出一个正负双极性的对称脉冲; 如图四;

实现的机理是通过pulse1 pulse2 两个输入控制端,  极性的变换 ,来控制60v总线上的晶体管H桥输出一个赋值为60v的正负双极性脉冲, 请大家探讨用mcu来实现的

技术方案:

方案1: 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分别控制在pulse1 和pulse2引脚上先后输出脉宽为t1 t2的脉冲波,然后双双置0,只到一个周期结束

方案2; 利用两路pwm ,控制好两者的输出相位差,

方案3: 利用互补输出的pwm,输出.

方案4: 集思广益,请大家吐槽.

哪种方法比较妥当,比较合理.
t1 和t2一致,脉宽范围是5-200us;

网友A:
1就可以。

网友B:
有"用mcu来实现"的限制,实际上就剩下方案1了。如果不加限制或者需要更短的t1,t2除了DSP外,FPGA是首选。t1,t2短到1ns没问题。

楼主:
谢谢 xmar的意见. 如果是是50-200us的脉宽要求 能不能有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