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的应用细节和实用技巧一二

楼主(2014-11-21):
    大家知道: 运放中存在失调和偏置问题, 这在比较器中完全一样。比较器还有个特别,输出电平不是高就是低, 而不会是两者之间的某一个值。 (所以建议不要试图把那个多出来不用的运放用作比较器, 反之亦然!不同的器件各自制作的原理也各不相同。) 实际上, 下面的情况确实会发生:
  有时比较器的输出会在两个状态之间振荡, 并且有时振荡频率会很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是比较器没有回滞效应。这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会花费很多时间去解决。特别是如果后端交给单片机的中断去处理,会因为来不及处理中断而进入“锁死”状态。引入回滞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增加一个较大的正反馈电阻就可以了(具体阻值就根据输入电阻和回滞量来确定)。
  比较器的输出端是个开路的集电极,而往往其驱动能力通常较弱也需要留意,比较器的输出低时的内部晶体管的饱和电压若用来驱动外部的NPN晶体管时也很重要; 因为比较器输出的这个“低电平” 可能足够开通外部晶体管基极-发射极之间的PN结, 使晶体管导通。因此,用比较器直接驱动一个双极型晶体管特别注意这一点。当然你还可以采用一些办法: 如加一个隔离二极管和一个基极下拉电阻。

网友A:
很好的技术资料, 不过既然跟运放做对比, 是否运放的其他参数也有差异, 比如转化率 SR?

楼主:
是的, 比较器也有 SR 的参数。不过由于是开路集电极输出, 其实反应的是开关驱动管的速度和驱动能力。手册上也会给出参数或典型转换曲线。

网友B:
比较器的输出端是个开路的集电极,而往往其驱动能力通常较弱也需要留意,比较器的输出低时的内部晶体管的饱和电压若用来驱动外部的NPN晶体管时也很重要; 因为比较器输出的这个“低电平” 可能足够开通外部晶体管基极-发射极之间的PN结, 使晶体管导通。

网友B:
这种改进设计的比较好的,解决了实际问题的啊。

网友C:
比较器的输出端是个开路的集电极,而往往其驱动能力通常较弱也需要留意,比较器的输出低时的内部晶体管的饱和电压若用来驱动外部的NPN晶体管时也很重要; 因为比较器输出的这个“低电平” 可能足够开通外部晶体管基极-发射极之间的PN结, 使晶体管导通。因此,用比较器直接驱动一个双极型晶体管特别注意这一点。

网友D:
比较器一般都是比较电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一般都是比较电压的吧。。

是的, 这里说的比较器是模拟电压比较器。

网友E:
哈哈,这两天刚好在电路里用到了比较器.

网友F(2015-11-04):
LZ雪中送炭啊!十分感激!

网友G:
这个受干扰也比较大。

网友G: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