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我也想学习DSP,做变频器开发,还是菜鸟,希望向大家多多学习

楼主(2014-11-21):
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在论坛很长时间了,自以为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又很不清晰,感觉自己什么都说不清楚,什么都不会,所以,决定,自己做个简单的变频器,以实践的过程来学习理论,大家觉的这样可行么

我不是学生,今天30,以前在某公司是做电气控制的,PLC用的比较多,做的也比较杂,现在辞职在家,最近半年不太想找工作,想潜心下来,把DSP,变频这块好好研究一下。
电子电路我懂一点,C语言懂一点,单片机懂一点,
手上有个60M的 双通道手持示波器,一个焊台,一个放大镜,一个直流可调电源,一个0.75KW异步电机,一个编码器,就这些了

我想实现的目标,做到速度,电流双闭环,低频时能做到 不小于120%的扭矩,高频能做到120HZ就可以 ,有些东西我也说不清楚 ,边做边学吧。

我想用DSP做为主控芯片,虽然从来没接触过DSP,查过芯片资料,先决定用F28035或是034做,真的从来没接触过DSP,希望能通过这次好好学习学习

希望,以后我在不会的地方,向大家请教的时候 ,各位朋友能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多多的指点我,有可能您的一个指点,能让我少走很多弯路。先谢谢大家了。

我会把我边学边设计的过程,电路,在此帖后面更新的,主要是相和大家多多的交流,向大家好学习。
我知道 坛子的高手多, 对我这种新人,不用客气,该喷就喷,我好少走弯路。呵呵 !

网友A:
我是研究高压变频器硬件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研究高压变频器硬件的。哈哈

以后遇到问题向您多多请教~!谢谢!!

网友B:
多多交流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玩
建议你先看看别人做的好的产品   基于他们的基础上做
这样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交流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玩
建议你先看看别人做的好的产品   基于他们的基础上做
这样说不定有意外 ...

现在开始在设计了,谈不上设计。呵呵!
芯片用F28035, 我先把电源简单的弄完了,在弄ADC的部分,才发现,如果使用外部参考源的话,那么,
DigitalValue=4096*(InputAnalogVoltage-Vreflo)/(Vrefhi-Vreflo)
当我用2.5V做为参考源时,那我的转换电压就只能在 0~2.5V之间啊。
我用的是村田单电源供电的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0~5V,那么我是不是就得把输出电压调理须0~2.5V的范围内呢!
另外,使用外部参考源和内部惨考源 AD采样 能用多大的差别,我想能精确到   1mv

楼主:
另外,我只想用3.3V供电, 我看F28035手册,是可以 的,只是有几个引脚会在上电的时候有毛刺!   这个对我来说,影响应该不大,我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中,只有3.3V供电,在只考虑电源的情况下,DSP工作也会很稳定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开始在设计了,谈不上设计。呵呵!
芯片用F28035, 我先把电源简单的弄完了,在弄ADC的部分,才发现, ...

恩   28035的ADC应该能做到采集0-3.3V的电压
0-5V的话只能通过转换了    为了保险起见   建议加上钳位  保护ADC接口

楼主:
今天把电源规划了一下,IPM需要DC15V,DC5V,,DSP要3.3V, 外围控制器件有24V,5V,等。
我的原有的开关电源输出3路电压,DC24,DC18,DC8V    3路相互独立电源,  DC24V滤波后直接给24V器件供电,DC18通过稳压器稳压到DC15,DC5  给IPM供电
DC8V 稳压到DC5,DC3.3,给控制系统供电, 有时间我把我电源部分 电路先传上来!
我是不是应与该先买个F28035的开发板,呵呵 ,没接触过DSP

网友B:
期待上传   @wangch_sh    28035的开发板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C:
我做的2807开发板,已经做好了,正在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后遇到问题向您多多请教~!谢谢!!

不敢当,可以多讨论讨论。我的邮箱是yanglei@dpc.com.cn可以交流

楼主:
请问下一,我想28035想扩展GPIO  读外部开关量,想用I2C的,有什么片子推荐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一,我想28035想扩展GPIO  读外部开关量,想用I2C的,有什么片子推荐一下么, ...

没用过   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下图是整流电路
交流220V经过熔断器,扼流圈,整流桥 编成直流电压,经过2个820uF编成DC310V,继电器和100R5W电阻组成缓冲电路,避免上电瞬间 电容的冲击, BP就是刹车电阻了,用来释放掉母线电压

网友D:
28034 可以 参考汇川的变频器。  我也 在学习这款  可以交流学习

楼主:
这是开关电源输出后的部分,提供一组24V独立电源,   15VH 5VH 给IPM供电, 驱动刹车电阻,    5V 是给控制电路供电,后面还要稳压到3.3V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开关电源输出后的部分,提供一组24V独立电源,   15VH 5VH 给IPM供电, 驱动刹车电阻,    5V 是给控制 ...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我这样的布局  可以 么,双层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我这样的布局  可以 么,双层板

楼主我也是刚开始学习28035这个mcu。我现在想自己做个板子调试,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最小系统应该怎么画,就是说最小系统是怎么构成的。这个我在TI的官网也没有找到28035的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是刚开始学习28035这个mcu。我现在想自己做个板子调试,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最小系统应该怎么画 ...

我就是看28035的手册做的!包括电容参数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一,我想28035想扩展GPIO  读外部开关量,想用I2C的,有什么片子推荐一下么, ...

这个可以选MC33993 SPI输出 三口可扩24个开关量  不过通信方式不是I2C 是SPI  不知道符不符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28035的手册做的!包括电容参数等

看手册做的?具体哪个文档,我怎么没发现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选MC33993 SPI输出 三口可扩24个开关量  不过通信方式不是I2C 是SPI  不知道符不符合 ...

我用了PCA9555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手册做的?具体哪个文档,我怎么没发现原理图啊

就是28035的数据手册,  没有 原理图,   有电气特性, 管脚供电,晶振什么说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28035的数据手册,  没有 原理图,   有电气特性, 管脚供电,晶振什么说明! ...

直接这样搞啊?那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啊,如果是一般的MCU还行,可是这个TI的MCU外围怕是不简单,怕是容易出问题啊。

楼主:
简单大致的布了一下。。大家看看有不合理的地方么

另外想问, 参考电源芯片应该放在DSP 的 REF 附近 还是 放在电源出,再走线到DSP的REF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这样搞啊?那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啊,如果是一般的MCU还行,可是这个TI的MCU外围怕是不简单,怕是容易出 ...

28035我看还好吧,  单电源就可以 工作。 不像其他的!
最小系统无非就是 电眼  复位  晶振 JTAG,  再有要是用ADC 就是ADC部分,我就是看手册弄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我整理完了,发上来

楼主:
我那个图的    “文字等等” 上面是 模拟电路,这部分放在这里可以 么      DSP 下方的那些电容电阻 是   3V3滤波后 变成   模拟供电电源A3V3进入到DSP, 我想问一下,这个A3V3到模拟电路部分还有一定的距离,这块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28035我看还好吧,  单电源就可以 工作。 不像其他的!
最小系统无非就是 电眼  复位  晶振 JTAG,  再有 ...

有没有官网的原理图啊,比如官方的demo板子的原理图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官网的原理图啊,比如官方的demo板子的原理图等等

这个我真没有。。。

楼主:
朋友们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这个F28035的最小系统  正确么,我就是参考手册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图是整流电路
交流220V经过熔断器,扼流圈,整流桥 编成直流电压,经过2个820uF编成DC310V,继电器和100R ...

速度挺快的 啊
光耦这一款电路没看明白   也就是BP信号到光耦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挺快的 啊
光耦这一款电路没看明白   也就是BP信号到光耦输出

是这样的:
BP信号是 刹车电阻,     能过BreakRes来控制!

楼主:
这个DSP稍微改了一下,我看DSP手册, 上面建议 如果用不到的 ADC引脚  要接AGND, 这样  会较少噪声!  我就把  其他的 ADC引脚接到AGND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DSP稍微改了一下,我看DSP手册, 上面建议 如果用不到的 ADC引脚  要接AGND, 这样  会较少噪声!  我 ...

是的  不用的ADC是需要这样处理的

网友G:
楼主,我想问下如果想新建一个data.h头文件应该怎么弄啊,我弄了然后c文件中include了,但是老是说没定义,,

楼主:
几天没来,呵呵 ,今天板子到了,发个图,要一点点调试硬件相关的部分了

楼主:
调试了一部分电源 ,装了CCS4.1.2  ,已经能和F28035通信上了,只是CCS 用的太不习惯了, 接下来,打算用几天的时间 来  了解DSP的外设并写好基本的驱动程序!各位,等好消息吧!
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不会的,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各位朋友,帮我看看变频器的电流波形,
我用我自己的电流检测电路部分 来 测量  安川变频器的 电流, 结果  波形 怎么会是这样,
这么多的 毛刺!  电机一运转就会有,电机不转动,就没有这毛刺!

这样的波形,应该是不能做 电流环检测了吧。。。.

那个黑白的图  是我的在网上找到的,怎么他的波形 能这么干净呢?
那个蓝色的图  也是我的网上找到的,  我感觉这个 波形 状态 应该是实际测量的!
但是  如果这样的波形, 还怎么做  电流检测啊?也检测不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天没来,呵呵 ,今天板子到了,发个图,要一点点调试硬件相关的部分了

没做过红色的板子   看的挺好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帮我看看变频器的电流波形,
我用我自己的电流检测电路部分 来 测量  安川变频器的 电流, 结果  ...

TI官网上应该有EVM板   各种做的都比较好
可以借鉴

网友H:
以后希望多多交流。

楼主(2014-12-21):
分享F28035 i2c  一个调试经验!!
下面我要说的这一点,害的我调试了一大天的I2C!!

DSP的I2C地址是7位的, CAT9555 的地址位是8位的, 24C16的地址也是8位的
比如我的CAT9555  的地址为  0x40
那么DSP发送的地址应该是什么?  不是0X040  而是0X20

原因: CAT9555  地址  0100 0000    DSP是7位的FIFO,所以 就相当说95555地址右移1位   0010 0000 =0x20
DSP的I2C还是很给力的  操作也简单的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帮我看看变频器的电流波形,
我用我自己的电流检测电路部分 来 测量  安川变频器的 电流, 结果  ...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如果是数字信号加个FIR滤波算法,看这个毛刺不超过10阶的FIR就应该可以搞定。:)

楼主:
svpwm  这就是马鞍波吧 呵呵 !!!终于先弄出来了!
另外,朋友们。我真心想请教  这个  GRAPH的用法
我想知道 我现在横轴的单位是多少?哪位朋友 能告诉我一下!

楼主:
这个横轴和纵轴的 单位 能设置么?   纵轴的 180000000  为什么会是这个值?怎么改这个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横轴和纵轴的 单位 能设置么?   纵轴的 180000000  为什么会是这个值?怎么改这个范围? ...

据说横轴没有单位   只是定性地显示出来了
纵轴是memory中的值    应该是显示为十进制了

网友J(2015-02-13):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期待惊喜

网友K:
技术帖子啊,不错,顶一个

网友L(2015-05-13):
你这个现在速度环和电流环都加进去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现在速度环和电流环都加进去了吗?

楼主好久没更新了

网友B:
楼主   喊你回来  继续更新

网友M(2015-08-21):
给力啊,也想实践啊。学习DSP,没什么基础怎么办????

网友N(2020-10-19):
2015年的帖子,现在楼主应该是大牛了吧

网友O:
楼主加油啊,什么时候都不晚,您在这里都是前辈,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加油

网友O:
期待楼主更新帖子,好好学习一下,自己对变频这一块了解甚少,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P:
我也是用的28035,在做电驱,也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