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设置才能让各个模块协同作战

楼主(2014-11-21):
请问在单片机的程序设计中,如果要实现多个模块功能,怎么让这些模块之间协同作战不出问题呢,谢谢了。
能不能请大家根据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A:
使用中断 和扫描 。

程序正常运行就是按顺序扫描各个模块(子函数),中断就是满足一定条件后去响应一些特殊变化。

网友B:
协同只是在宏观上看的,在微观上还是有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