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无法串行加载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1):
IIC总线上挂了EEPROM,DSP和FPGA,DSP无法加载EEPROM程序,现在感觉FPGA对总线状态有影响导致的
是否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用过。
你怀疑FPGA的话,就把FPGA隔开试试呗:
把FPGA的I2C管脚设置为高阻;

因为板子已经装起来了,这些都实现不了,所以调试手段极度匮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板子已经装起来了,这些都实现不了,所以调试手段极度匮乏!

你看看是不是DEVICE address的问题,要定位问题肯定要调试了,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