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电调自己做---精灵一号电调(调试过程记录)

楼主(2014-11-21):
首先发下原理图以及PCB

楼主:
现在就开始焊接上图

网友A:
漂亮! 高端! 大气! 上档次!

楼主:
焊接完毕之第一步

测量,电源 5V正常3.3V正常 自举升压正常!

楼主:
第二步

程序采用上半桥全开,下半桥PWM

PWM 频率8K

写入程序测试电机

电机暂时不接,防止万一。

楼主:
第三步

焊接电机

手动旋转电机,用示波器查看,反向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反向信号正常

第四步,接入电机,为了安全,串入3R电阻限流。

电机PWM占空比50

启动正常

楼主:
第五步

上下桥全部采用PWM

占空比50

测试电机是否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
第五步启动成功,哈哈!

楼主:
硬件具备

正规程序运行如下:

从上电开始

0---60秒 上半桥全开,下半桥PWM

61--120  上半桥PWM,下半桥全开

循环以上

网友B:
很详细,mark一个

楼主:
开机运行了12个小时,MOS常温!

网友A:
期待四合一的效果!

楼主:
试车之前,先拍照留念下,万一...

楼主:
其中有一个电路板子有问题,原因,一个MOS管怀了,表先为,转转停停。但不知道那个,故此全部更换。哈哈,都转起来了,启动6.25%占空比。然后,速度慢慢降低,降低到1%,然后慢慢增加到99%

等下上视频!

楼主:
截至目前,电调OK了。下一步,开始主控!

楼主:
看下总电流

楼主:
再看下稳定

楼主:
经过修改程序,运行比较稳定。

过流保护

mos检测等待主控PCB设计出来后继续优化

楼主:
补充下:本电调不能直接连接接收机必须通过本人的主控才可以使用,切记切记!

网友A:
悬停飞起来!!!!

楼主:
继续优化中,期待V6

网友C:
先祝楼主制作成功,后代码能参考发一份我吗?

网友D(2015-03-12):
好吧,弱爆了

网友E:
在***论坛看到很多电调的。。。。

网友E:
很牛。。。很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