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推荐个输入6V输出3.3V300mA低功耗芯片,谢谢

楼主(2014-11-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求建议用同步降压DC-DC,比如ETA3406

网友B:
到TI网站选一个DCDC降压的好了;

网友C:
MPS 的网站上自己去看
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建议用同步降压DC-DC,比如ETA3406

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

因为电流大,如果用线性电源,那热功率就是(6-3.3)*0.3=0.81W,散热可是个大问题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流大,如果用线性电源,那热功率就是(6-3.3)*0.3=0.81W,散热可是个大问题哈 ...

同步降压DC-DC比普通DCDC效率高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步降压DC-DC比普通DCDC效率高多少?

降压DC-DC一般就是同步降压和非同步降压,有说法是同步降压效率高,实际不见得

网友E:
输出电压比较低,输出电流较大的情况下,肯定是同步效率高,输出电压高时效率不很明显,同步的可靠性一般不如非同步的

网友F:
那热功率就是(6-3.3)*0.3=0.81W,这个功耗还不算大, 有块大一点的铜皮就能承受.
UA78M33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