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锯齿波移相电路

楼主(2014-11-21):
不才现在需要设计一个锯齿波移相电路,频率为5kHz,幅值0-5V,移相的角度小于30°,移相大小可调,各位大侠高手们不惜赐教,小可在此先行感谢!

网友A:
超声延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声延时线。

超声延时线移相大小不可调,

网友C:
先移相,再转成锯齿波。
  另外需要移相的最小分辨时间有要求?

网友D:
先移相再转换或者生成锯齿波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移相再转换或者生成锯齿波是个好办法。

能否详细点的说明下,用到哪些主要芯片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点的说明下,用到哪些主要芯片呢?

用哪些芯片,要根据你的方案来定,方案未定之前不好说。即使方案定了,芯片选用也有相当的自由度。
估计你是已经有了一个锯齿波,要把这个既有的锯齿波延迟一段时间。
如果是这样,纯用单片机的方案就是高速AD,采得的数据延迟一段时间经DA输出。
纯模拟方式,既有锯齿波(最好是比较陡的那个沿)触发单稳态,延迟一段时间(单稳态的暂稳时间)后,生成一个脉冲去触发一个锯齿波振荡电路产生延迟后的锯齿波。此方法调节相位全靠改变单稳态电路的暂稳时间。
如果既有锯齿波频率较低,那么单片机方案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哪些芯片,要根据你的方案来定,方案未定之前不好说。即使方案定了,芯片选用也有相当的自由度。
估计 ...

恩,有道理,我这个设计中已有了一个锯齿波和一个ARM芯片,先用单片机的方案来做,多谢多谢!

网友E:
斗链或ADC/RAM/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