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机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4-11-21):
高手们帮看看这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哪里存在问题?为什么老是烧坏MOS管,还有电机从正转直接切换到反转会短路如果不加延时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HIN与LIN的相位关系不对。任何时候都要保证不能有HIN与LIN同时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N与LIN的相位关系不对。任何时候都要保证不能有HIN与LIN同时为高电平。

时序上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楼主重复发帖了?

网友C:
注意死区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重复发帖了?

着急解决问题呢,项目催的急,没办法乱投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死区时间啊

用了驱动芯片,死区时间就不用考虑了吧?

网友C:
小电机 电流不大 集成芯片方便 基本不会短路 即使正反转信号都给也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机 电流不大 集成芯片方便 基本不会短路 即使正反转信号都给也不动的

电流很大的,我说的是用了驱动MOS管的驱动芯片,IR23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着急解决问题呢,项目催的急,没办法乱投医了

哎;

网友D:
排除驱动时序问题造成的MOS管上下桥壁直通,你这个电路元件参数有问题。
IR2103S输出驱动MOS管的栅极电阻R2,R4,R5,R7阻值位1K,电阻太大了,造成驱动能力不足,使MOS管不能完全导通,工作在饱和区。栅极电阻可取50--10欧姆,这要看MOS工作电流多大。
提示:不要以为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不需要电流来驱动。MOS管栅极是有节电容的,MOS管工作频率越高,栅极电容的作用越明显。与栅极驱动电阻反向并联的快恢复二极管是加速MOS管关断的。

网友E:
缺限流电路吧.反转要先刹车再反转.

网友F:
如果电路、器件没问题;看驱动波形吧…
烧坏 看具体情况…上电就烧、运行一段后烧、还是正反转切换时烧?
你是怎样判断短路的呢?

网友G:
可能是控制端时序的问题。要先把该关的关掉,再打开要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驱动时序问题造成的MOS管上下桥壁直通,你这个电路元件参数有问题。
IR2103S输出驱动MOS管的栅极电阻R2 ...

栅极电阻换做100欧后,电阻就冒烟了,连带驱动芯片都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路、器件没问题;看驱动波形吧…
烧坏 看具体情况…上电就烧、运行一段后烧、还是正反转切换时烧?
...

是反转后烧,也不是立即烧,来回正反转几次就烧了。
设备需求是全速开,不需要PWM驱动,MOS管是工作在完全饱和状态。
电机刚启动时需不需要软启动呢?就是刚开始启动时先用占空比低速启动,100ms后再全速?这样思路可以吗?准备试试,但管子已经烧完了,等买来再试吧

网友F:
MOS管的叁数够用吗?…
有散热措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大的,我说的是用了驱动MOS管的驱动芯片,IR2301

我说的芯片是指电机驱动 IC
你这个要避免同时 前端加门电路

网友H:
直接反转感觉瞬间电流会变很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缺限流电路吧.反转要先刹车再反转.

对,楼主有没有试试

网友E:
我司有不少电机驱动的产品.

网友J:
可以看看你MOS管工作电压,电机工作时会导致电压峰值很大的。比如我现在用5V给步进电机,我MOS管电压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楼主有没有试试

用示波器看来同类产品,他们做了软启动,就是启动的瞬间用占空比调节,大概70ms后再开全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