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单点接地与大面积铺铜问题

楼主(2014-11-21):
        请问在单点接地的情况中,如果其中一个地已经大面积铺铜了,还是不是属于单点接地,如下图,板子上中下分别是三个地(最下方是光耦,中间是DAC模块,最上方是模拟输出的低通滤波),其中,最上面的AGND和中间模块的DAC_GND这两个地要求单点接地,但是我画板的时候将中间的DAC_GND进行了大面积铺铜的处理,然后在某一点处将最上方的AGND和中间的DAC_GND连接,现在板子的输出无任何响应,这是不是铺地造成的影响。如下图:

        图1      单点接地的要求说明

图2   整体PCB图

图3     用跳帽连接两个地AGND和DAC_GND

网友A:
板子无任何反映,和铺地没啥关系;

网友A:
铺地铺的不好,最多对你输出或测试或模拟部分有影响;
但不会影响输出;

用示波器测试下,控制时序是否正确(可能程序问题);
万用表多检查几次,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也不排除芯片是假货;

网友B:
铺地不好,对信号的质量有影响,但是没有任何反应应该是和地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