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芯片问题

楼主(2014-11-21):
选了一款电源芯片,等电路板制作完成后发现电源芯片的电流大于CMOS正常工作的输入电流大小

楼主:
而且我电源芯片的输出端还没有加上限流电阻,这个问题怎么办啊?

网友A:
板子中有短路处

楼主:
我选的电源芯片电流本身就是大于探测器所需要的正常电流。。。。当时脑子被驴踢了

楼主:
是不是只能加一个限流电阻,或者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B:
CMOS器件对电流很敏感么?

网友C:
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是由外部负载决定的,虽然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上说是最大输出电流比CMOS器件所需要的电流大很多,但是不一定就不符合要求

网友D:
嗯,还要看CMOS引脚的输入电阻

网友E:
对,如果不符合的话,最好在CMOS转接板上加一个限流电阻进行保护措施。

楼主:
哦,这样啊,之前也这么想过

楼主:
现在确定了,结贴啦,呵呵

网友F:
好好查下硬件看看;

网友G:
"电源芯片的电流大于CMOS正常工作的输入电流"  这句话我一直都没有看明白.
电源芯片的电流大于外围器件工作的总电流需求, 是正常情况.
CMOS的输入端又不需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