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RC循环校验函数添加进去后,校验程序后的程序都不执行了。

楼主(2014-11-21):
主控芯片是stm32f407,从串口接收数据,一次接8个字节,后两个字节就是CRC校验码,接收时判断数据是否有效,有效了才进行后续操作。可是只要加了这个校验函数CheckAcc(),后续的函数都无法执行,无论判断是有效还是无效。不知道是不是我的CRC校验函数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dio.h>

/************ CRC循环校验码的生成函数*******************/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int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Hi[]={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CRC 低位字节值表*/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Lo[]={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high CRC byte initialized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low CRC byte initialized
unsigned int uIndex; // will index into CRC lookup

while (usDataLen--) // pass through message buffer
{
  uIndex = uchCRCHi^(unsigned char)(*puchMsg++); //calculate the CRC  ^为按位异或运算
  uchCRCHi = uchCRCLo^auchCRCHi[uIndex];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unsigned int CheckAcc(unsigned int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usDataLen为所传字节数,包括两个字节的CRC
  {
   unsigned int n,crcresult;
   usDataLen-=2;
   n=(unsigned char)puchMsg[usDataLen];
   n<<=8;
   usDataLen++;
   n|=(unsigned char)puchMsg[usDataLen];
   usDataLen--;
   crcresult=CRC16(puchMsg,usDataLen);
   if(n!=crcresult)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网友A:
CRC16(puchMsg,usDataLen);
可能和这个函数有关吧;
程序跟踪下,慢慢调试,应该容易查出来;

网友B:
应当对运行结果作分析,看它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那个强制转换(unsigned char)的问题,我把这个程序里所有用到这个强制转换的地方改成了取低八位的操作:(*puchMsg++)&0xff,就可以了,这个循环校验本身是没问题的。哎。。不得不感叹编程的博大精深啊,这么小的地方也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