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的systick时钟源是哪个?

楼主(2014-11-21):
如题,当选择外部时钟时,是不是就是就是外部晶振频率? 选择内核时钟时,又是哪个时钟?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使用的Kinetis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使用的Kinetis型号是什么?

KL25 KL16应该都一样的吧? 具体说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KL25 KL16应该都一样的吧? 具体说说,谢谢!

你好,楼主!
你先找到KL25或者KL26对应的参考手册,然后在参考手册中,搜索Systick就可以找到其时钟源的介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先找到KL25或者KL26对应的参考手册,然后在参考手册中,搜索Systick就可以找到其时钟源的 ...

谢了, core colock  或者16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core colock  或者16分频,

不客气,有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