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显示

楼主(2014-11-21):
在做一个项目,需要显示用到  宽度16高度24的点阵(用6个8*8小点阵),要求如下:
1、可以显示出两个汉字(横显:一个汉字占16*12点阵);
2、同时点阵也能显示出英文(横显:每排的三个点阵显示出一个单词)
3、能横竖显示(横:16*24,,竖显:24*16;可以通过跳线冒进行横竖显示选择)
看了许久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弄,网上说的大多数是宽度和高度是一样的,特在此发问,请大家指点。(中文和英文显示也通过跳线冒选择)

网友A:
存软件驱动。
编辑代码就可以了。
横竖选择,可以用跳线来选择。
也可以用传感器实现,和手机一样的原理。

网友B:
这个就是点阵显示,不难的。加油

网友C:
汉子英文不用跳线吧,编码都不同。  行列都用595之类扫,行列随便对调扫。要不然扫描不变,变显存就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