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用jlink又烧不了程序了

楼主(2014-11-21):
之前报错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啥也没动又可以烧程序了,现在不知道怎么的又烧不了程序,还是报同样的错误;大虾求助求助

楼主:
DIO不需要上拉吧 我看资料说这个引脚有内部上拉,芯片供电是5V

楼主:
会不会是芯片被锁了,如何解锁

网友A:
你好,楼主!
芯片被锁的话,一般都会有提示的,你可以发送MASS ERASE指令清除的,我觉得还是你的硬件连接引起的,你先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检查过了,连接都没问题;芯片被锁,keil里面也会有提示吗

楼主:
为啥我用J-LINK COMMDER能找到芯片呢 但是输入unlock kinetis就显示TIMEOUT

网友B:
把RESET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用J-LINK COMMDER能找到芯片呢 但是输入unlock kinetis就显示TIMEOUT

你好,楼主!
KE系列是没有提示,我上次讲错了。
你输入unlock kinetis后,显示timeout后,有没有试过重新烧写程序呢?
你先试一试。

楼主:
unlock kinetis后显示OK
目前还是KEIL下载报错 TIMEOUT

楼主:
试了无数种 方案 还是显示FLASH Time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无数种 方案 还是显示FLASH Timeout

你好,
先不管timeout,你在输入unlock kinetis后,有重新试过烧录程序吗?

楼主:
不能烧写,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烧写,试过了

楼主你的板子是FRDM-ke06,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如果你是自己设计的板子,DIO加上拉,NMI加上拉,Reset引脚上拉4.7K到10K电阻并对地加100nf电容。
还有,请告知你使用的什么代码?
按照这个链接,检查下你代码JLINK烧录配置的flash和RAM地址范围是不是KE06的范围: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884
如果还有问题,请告诉我们详情,你的问题不一定是锁了导致的。

楼主:
NMI未加上拉 的原因 谢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