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55系列的dsp+fpga+lcd的信号采集/

楼主(2014-11-21):
大家有没有熟悉55系列的dsp+fpga+lcd的信号采集,频谱分析,dsp的4个片选,一个嘿fpga,fpga内部例化fifo,一个千元给flash,一个给sdram,还有一个给lcd,dsp把处理后的频谱显示在lcd上,要求做到时事处理,我的问题是,flash,fpga中的fifo,还有lcd都是异步的,虽然他们的片选不同,但是他们共用are  awe   aoe这样彼此之间会不会有冲突有影响,还能做到时事显示吗?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  5509A有四个片选  ce0--CE3    我看书上写的  是 一个64M的  SDRAM 占用两个片选  也就是说  我把64M 的SDRAM给CE0  那么CE1 也不能用了    但是我想问的是 虽然我把CE0配置给了 64M的SDRAM   但是 如果我对SDRAM的使用范围小于32M  也就是使用的范围没有超过CE0的空间(每个CE32M)  那么我是否可以把CE1片选给其他外设呢?

网友A:
帮着顶一下下的吧,该方案的看着还是挺复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