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21):
看不清阻值,像是单端信号转为差分输出

网友B:
"最后分两路放大" —— 全波整流。用电容取出交流信号。倍频。

网友C:
同意楼上,注意最后两个运放一个是同向放大,一个是反向放大。

网友D:
从最右边两支二极管和电容的接法,怀疑此电路能否工作。

网友E:
顶maychang,不用怀疑了,肯定不能工作,

网友F:
D17与C29连接点,没有电阻接地,电路不可能正常工作。D13与C69也一样。

网友G:
越看越像一个整流电路

网友H:
IC输出端内部是图腾柱形势、串电容是隔直…瞎猜的

网友I:
有点像自举倍压电路,能给一下后面的电路看一下吗?

网友J:
全波 精密滤波

网友K:
1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maychang,不用怀疑了,肯定不能工作,

这个是在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全波 精密滤波

求解详细一点

网友L:
电容放电回环也没有,只能当峰值取值。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从最右边两支二极管和电容的接法,怀疑此电路能否工作。

敢问版主大人,二极管和电容的这种接法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虚心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敢问版主大人,二极管和电容的这种接法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虚心求教。。。 ...

见8楼captzs回复。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见8楼captzs回复。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