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AD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4-11-21):
今天用一个探测火源的模块去接F149的内部AD,我用3.3V给火焰传感器模块供电,输出脚悬空的时候我测输出脚是0到3V之间在变化(就是当没有火源或者火源超过探测范围的时候是3V),但我接上F149的AD的输入脚之后本来的3V输出就立即衰减为1.7V了。

楼主:
然后我又换了5V电源给传感器供电,结果接上F149之后的峰值只有1.9V,这是为什么呢?就算上F149的内阻分压也不至于衰减的这么厉害吧?

网友A:
用的是哪个通道?

网友B:
板子有没外设

网友C:
外设的话不会出这种问题吧

网友D:
没遇到过,帮顶吧

楼主:
下班了,下周再说吧,呵呵

楼主:
结贴了哈,多谢大家

网友E:
这个明显是149的管脚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够的,需要加一个三极管组成的驱动电路的吧。

网友F:
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的,,不过还是跟外设有关联的吧。

网友G:
ad模块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