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的那个晶振是不是可以省略了?

楼主(2014-11-21):
如果 外挂个ds1302之类的时钟芯片,是不是stm32的rtc的晶振可以不要了?
呵呵,我是这样的认识的。 还想再问下确认:)

网友A:
有外接时钟芯片或者不需要RTC功能或者使用内部RTC,外部RTC的晶振都可以不接;

网友B:
仔细阅读STM32官方的关于晶振设计的手册,手册上写的很清楚,选择晶振的要点是什么。

网友C:
那个晶振用不到 当然可以不接啦!

楼主:
不接的话, 管脚直接悬空吗?

网友D:
悬空不太好,接地比较好。或者拿来当普通IO用也行(需要设置一下后备域相关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