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仿真器一连接就死机

楼主(2014-11-21):
用TMS320VC5509A照着开发板设计了一块最小系统板,现在板子和仿真器链接后,一点击CCS的DEBUG->connect,CCS就死机。

网友A:
看看DSP有无虚焊、短路

网友B:
对,用万用表挨个量下

楼主:
量过,没问题的、

楼主:
CLKOUT与晶振也输出均正常。

网友C:
还有其他什么信息啊

楼主:
INT0:4均接了10K上拉电阻,ARDY也接了4.7K上拉电阻(因目前手里没有2.2K的),SCL\SDA都接了10K上拉电阻。

网友D:
同样的仿真器和CCS软件,用在开发板上可以吗

楼主:
开发板没问题

网友E:
楼主可以上电后按复位键,然后再点connect。

网友F:
没有报错而是CCS直接死掉,情况比较复杂,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也有可能JTAG口连接问题,也不能排除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G: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换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H:
其实也就12楼说得哪几种情况

楼主:
嗯,我知道了,再看看哈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哈

网友I:
这个硬件上的问题嫌疑最大的。。

网友J:
你要确定仿真器能正确连接目标版,先看看能不能Rese。如果确定硬件没有问题, 要先Ctrl+R(复位),再Ctrl+Shift+F5(Restar),才能正常Run,不然,就会跳到SB中断了。

网友K:
应该是仿真器问题,我的就是仿真器有问题,下载程序慢,有时候一连就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