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 LVDS显示**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4-11-21):
imx6q  uboot-2009.8 LVDS:TM104SDH01
求助, uboot无法显示开机LOGO:

以前的lvds的屏幕是支持uboot显示logo的,换成这块屏之后,要修改频率,因为支持是30M到50M.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vds_xga = {
         "TM104SDH01", 60, 800, 600, 25000, 100, 100, 10, 10, 56, 8,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
linux内核启动后显示图像是没有问题的,上面的参数就是从内核中来的.
尝试对比uboot和内核中ipu 和下面代码中的寄存器, 得到的结果是都一样.
用示波器测量lvds的clk也是40M,每个通道也有数据.
        /*
         * ipu1_pixel_clk_x clock tree:
         * osc_clk(24M)->pll2_528_bus_main_clk(528M)->
         * pll2_pfd_352M(452.57M)->ldb_dix_clk(64.65M)->
         * ipu1_di_clk_x(64.65M)->ipu1_pixel_clk_x(64.65M)
         */
        /* pll2_pfd_352M */
        /* disable */
        writel(0x1 << 7, ANATOP_BASE_ADDR + 0x104);
        /* divider */
        writel(0x3F, ANATOP_BASE_ADDR + 0x108);
        //writel(0x15, ANATOP_BASE_ADDR + 0x104);
        writel(0x22, ANATOP_BASE_ADDR + 0x104);     <-----------------主要修改了这个值 528 * 18 /34

        /* ldb_dix_clk */
        /* source */
        reg = readl(CCM_BASE_ADDR + CLKCTL_CS2CDR);
        reg &= ~(0x3F << 9);
        reg |= (0x9 << 9);
        writel(reg, CCM_BASE_ADDR + CLKCTL_CS2CDR);
        /* divider */
        reg = readl(CCM_BASE_ADDR + CLKCTL_CSCMR2);
        reg |= (0x3 << 10);
        writel(reg, CCM_BASE_ADDR + CLKCTL_CSCMR2);

        /* pll2_pfd_352M */
        /* enable after ldb_dix_clk source is set */
        writel(0x1 << 7, ANATOP_BASE_ADDR + 0x108);

        /* ipu1_di_clk_x */
        /* source */
        reg = readl(CCM_BASE_ADDR + CLKCTL_CHSCCDR);
        reg &= ~0xE07;
        reg |= 0x803;
        writel(reg, CCM_BASE_ADDR + CLKCTL_CHSCCDR);
.......
        ret = ipuv3_fb_init(&lvds_xga, di, IPU_PIX_FMT_RGB666,
                        DI_PCLK_LDB, 40000000);

Head file define :
#define CONFIG_SPLASH_SCREEN

uboot settings:
setenv splashimage ‘0x27f00000’
setenv splashpos ‘0,0’
setenv lvds_num 1
以前的号忘记密码了,所以这个没积分了,

楼主:
各位有没有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L3.0.35_1.1.0_121218_sour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L3.0.35_1.1.0_121218_source

那你板子的型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3.0.35_1.1.0_121218_source

你这个BSP版本是很老的版本了,建议你使用新的BSP哈,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SP版本是很老的版本了,建议你使用新的BSP哈,L3.0.35_4.1.0_130816_source。 ...

那我先去试一试

网友A:
关于u-boot 显示**的修改,你可以参考文档 uboot_mx6x.pdf (110.54 KB, 下载次数: 150) 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SP版本是很老的版本了,建议你使用新的BSP哈,L3.0.35_4.1.0_130816_source。 ...

我从ltib中得到的uboot版本还是2009.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u-boot 显示**的修改,你可以参考文档来修改。

我就是根据这个文档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u-boot 显示**的修改,你可以参考文档来修改。

我对比了一下两个版本的uboot  除开我改动的时钟部分  其他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比了一下两个版本的uboot  除开我改动的时钟部分  其他都一样

楼主你好,在我们英文论坛上有个patch你可以看一下,链接为: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8109
客户都是按照上面的操作都成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我们英文论坛上有个patch你可以看一下,链接为: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 ...

谢谢了。   我拿到了一个纯净的uboot patch进去了。 修改时钟部分 已经可以显示图像了。

结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拿到了一个纯净的uboot patch进去了。 修改时钟部分 已经可以显示图像了。

结帖!! ...

恭喜楼主问题已解决,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大家一起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