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异或运算的经验

楼主(2014-11-21):
参与运算的两个值,如果两个相应bit位相同,则结果为0,否则为1。
即:
   0^0 = 0,
      1^0 = 1,
      0^1 = 1,
      1^1 = 0

例如:10100001^00010001=10110000

楼主:
按位异或的3个特点:
(1) 0^0=0,0^1=1  0异或任何数=任何数
(2) 1^0=1,1^1=0  1异或任何数-任何数取反
(3)              任何数异或自己=把自己置0

网友A:
自己总结的?有更深层的吗?

网友B:
楼主可以讲解一下异或运算的深层次的东西

网友B:
比如状态判断时候的应用!

网友C:
赞一个。这个总结很好。看看430的位操作,取反就是用的异或。

网友A:
这是非常基本的操作啊,单片机长须中很多的数据校验就采取的是异或方式

网友D:
楼上各位,各有心得!
不错不错

2楼的都有口诀了!

楼主:
呵呵,多谢大家捧场,结贴啦

网友E:
凑个热闹,用异或交换两个数x,y:
x ^= y, y^=x, x^=y. 不需要借助额外的变量。

网友F:
狠简单明了的啊。。。参考了。

网友G:
这个非常简明扼要啊,,很基础性的知识的啊。

网友H:
跟着楼主学习经验

网友I:
好经验 楼主强大

网友J:
就是这些不经意的小问题经常酿成大错

网友K:
该介绍比较基础型的,,不过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