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视频图像处理

楼主(2014-11-21):
处理视频图像,使用xilinx v5的板子,当964*625的相机输出,有效像素区域768*576,,,发现使用下面的代码之后,每次program,板子输出的视频有行列的偏差,每次都不一样。
求问,如何使用自己计数器使板子输出和不经过板子时一致。(如果直接对lval fval cameralink 使用wire assign定义则能满足)
附代码:
module cameralink(
    clk,
         rst_n,
         fval,
    lval,
//         dval,
         cameralink_A,
         clk_out,
         fval_out,
         lval_out,
         cameralink_B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fval;
input lval;
//         input dval;
         input [7:0]cameralink_A;

         output clk_out;
         output fval_out;
         output lval_out;
         output cameralink_B;

    wire clk_out;
         assign clk_out=clk;

         reg [7:0] video_in_data_r;
    reg [7:0] video_out_data_r;
/*************************计数解码模块*********************************/

         reg [9:0] pix_in_x_cnt;  //964个,8+  768+ 188  一行有768个像素
         reg [9:0] pix_in_y_cnt;  //625个,11+ 576+ 38   一帧有576行像素

         //fval 第29行至600行为1,其余为0,一帧共625行
         //lval 第20列至842列为1,其余为0,一行共964行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pix_in_x_cnt <= 10'd0;
           else begin
                              if(pix_in_x_cnt == 10'd964)
                                    pix_in_x_cnt <= 10'd0;
                         else
                                                        pix_in_x_cnt <= pix_in_x_cnt+1'b1;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pix_in_y_cnt <= 10'd0;
           else begin
                                   if(pix_in_y_cnt == 10'd625)
                                    pix_in_y_cnt <= 10'd0;
                    else begin
                                              if(pix_in_x_cnt == 10'd964)
                                    pix_in_y_cnt <= pix_in_y_cnt+1'b1;
                                                  end
           end
                end

wire dval;     //有效像素区域
assign dval=((pix_in_x_cnt>=10'd27)&&(pix_in_x_cnt<=10'd794))&&((pix_in_y_cnt>=10'd33)&&(pix_in_y_cnt<=10'd608));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begin
                                 video_in_data_r<=8'd0;
                                        end
                else begin
                         if(dval)begin
                                                video_in_data_r<=cameralink_A;
                                        end
                     end
        end
/*************************算法处理模块*********************************/

/*************************计数编码模块*********************************/
         reg [9:0] pix_out_x_cnt;  //964个,8+  768+ 188  一行有768个像素
         reg [9:0] pix_out_y_cnt;  //625个,11+ 576+ 38   一帧有576行像素

         //fval 第29行至620行为1,其余为0,一帧共625行
         //lval 第20列至842列为1,其余为0,一行共964行
wire frame_end_flag;
assign frame_end_flag=((pix_in_x_cnt == 10'd0)&&(pix_in_y_cnt == 10'd0));

always @ (posedge clk)begin
           if(!rst_n)
                     pix_out_x_cnt <= 10'd0;
           else begin
                              if((pix_out_x_cnt == 10'd964)|| (frame_end_flag))
                                    pix_out_x_cnt <= 10'd0;
                         else
                                                        pix_out_x_cnt <= pix_out_x_cnt+1'b1;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pix_out_y_cnt <= 10'd0;
           else begin
                                   if((pix_out_y_cnt == 10'd625)|| (frame_end_flag))
                                    pix_out_y_cnt <= 10'd0;
                    else if(pix_out_x_cnt == 10'd964)
                                    pix_out_y_cnt <= pix_out_y_cnt+1'b1;
           end
                end

        wire fval_out;
        assign fval_out=((pix_out_y_cnt>=10'd28)&&(pix_out_y_cnt<=10'd619));//初始

//        assign fval_out=fval;

        wire lval_out;
        assign lval_out=((pix_out_x_cnt>=10'd19)&&(pix_out_x_cnt<=10'd841));

//        assign lval_out=lval;

        wire pix_en_dis;     //有效像素区域
        assign pix_en_dis=((pix_out_x_cnt>=10'd27)&&(pix_out_x_cnt<=10'd794))&&((pix_out_y_cnt>=10'd33)&&(pix_out_y_cnt<=10'd608));

        wire [7:0] cameralink_B;
   reg  [7:0] cameralink_B_r;
   assign cameralink_B=cameralink_B_r;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begin
                              cameralink_B_r<=8'd0;
                          end
                else begin
                         if(pix_en_dis)
                                          begin
                                             //cameralink_B_r<=video_out_data_r;
                                                  cameralink_B_r<=video_in_data_r;
                                          end
                                   else
                                             cameralink_B_r<=8'd0;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自己顶下。。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标准的PAL 720X576的,前面和后面的边可以去掉,你试试。
不知道你说的行列的偏差,不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