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程序下载后连着下载器可以运行,拔掉下载器后就不运行了

楼主(2014-11-21):
我用的是STC15F2K16S2单片机,程序编译后也不大,不到4K,看门狗没开

网友A:
下载器是否带电源的?
是否拔掉下载器,板子的电源不好?

楼主:
目标板用的是外部电源,电源没问题。

网友B:
初步估计是电源电压不够。

楼主:
我用的是开关电源,电压、功率都没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打开了外部中断4,硬件接口的状态不对导致始终在外部中断4中,感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打开了外部中断4,硬件接口的状态不对导致始终在外部中断4中,感谢楼上的各位。 ...

INT4 在下载口P3.0口,不是程序不运行,而是有影响,解决就好。:)

网友D:
我以为是STC的MCU必须要搭配一台电脑才能使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