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以太网一路转两路方案,请教

楼主:
如下图所示,一路TCP/IP网络信号接入电路板中,介入后分成左右两路信号线路向计算机输出,但仅通一路,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没有

以前没搞过这个,现在有两问题需要确定
1。用光耦隔离合适不?会不会网口传输的数据太大光耦的速度跟不上呢?用什么隔离为好
2.用什么切换为好?通过一个模拟开关切换,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A(2014-11-21):
可以参考ZF机关用的内外网切换卡。

网友B:
用模拟开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