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DM9000电路中的6.8k电阻有什么用处啊,谢谢

楼主(2014-11-21):
找了好多的资料都没有讲那个精度%1的6.8k的电阻有什么作用,请各位大牛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估计应该是限流的啊

楼主:
为什么要那么高的精度啊

网友B:
内部模拟部分的电压参考电阻。
比如电流固定的,那么外接电阻决定其它电压,这个电阻至少也要1%精度的,不像那些上拉下拉无所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部模拟部分的电压参考电阻。
比如电流固定的,那么外接电阻决定其它电压,这个电阻至少也要1%精度的,不 ...

:handshake

网友D(2015-03-06):
这个值是必须1%  否则会有偏差···这么理解吧··IC基本都是多少会有BUG··都是要靠外围来弥补他们的不足····这个在标准的原理图上面都是有说明···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E(2015-11-27):
是DM9000系列内部模拟线路电频波形调整大小,以便符合802.3U输出电压规范。是原厂经过测试验证后规定的规范,切勿随意调整。否则会出现波形偏移,产生丢包或者IC联不上的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