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转:STM32-ucosii中的串口中断

楼主(2014-11-21):
先看邵老师的书中怎么写
STM32学习记录14 ucosii中的串口中断 - zmurder - 起点的博客
里面写到:μC/OS中,中断服务子程序要用汇编语言来写。然而,如果用户使用的C语言编译器支持在线汇编语言的话,用户可以直接将中断服务子程序代码放在C语言的程序文件中。
再看《M3权威指南》2.11.2节与9.11节中讲到Cortex-M3在进入异常时自动压栈。。。。返回时自动出栈,再也不需要汇编语言编写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C语言来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并且省去了上面程序清单的(1)(5)(6).
其实ucos中的终端和裸奔的中断写法基本一致,只是加了几条语句,如下为串口中断的写法: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xData;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SET)//接收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清楚接收中断标志位
             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收数据
             if(RxData!=0)//字符串接收完毕
             {
                    Usart1RXArray[Usart1RXLen++]=RxData;
             }
     }
     OSIntExit();
}
红色为与裸奔相比添加的代码。中断服务程序的函数名也不用改变。

网友A:
还以为楼主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谢谢楼主,学到了,敢情我没有针对OS来写串口中断,可能会有隐患的吧。。。

网友C:
多谢楼主,我现在的中断也没有加OS的这些语句,暂没有发现问题。下来得好好看看OS哪块,分析下有没有隐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我现在的中断也没有加OS的这些语句,暂没有发现问题。下来得好好看看OS哪块,分析下有没有隐患。 ...

这个最好加上,在M3/M4上没有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们有了可以专门用任务切换的PendS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我现在的中断也没有加OS的这些语句,暂没有发现问题。下来得好好看看OS哪块,分析下有没有隐患。 ...

这个最好加上,在M3/M4上面没有出问题是因为他们有了可以专门用于任务切换的Pend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