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LINK V2不能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现在用STVP 下载程序  使用ST LINK V2 下载  能读取写好的芯片程序  但是在写的时候就提示错误 :
> Reading  PROGRAM MEMORY area...
< PROGRAM MEMORY reading completed -- [Device Checksum 2D6FB1]
>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area...
Error : Programming failed
Error : < PROGRAM MEMORY programming failed.
这是甚么问题 芯片选得STM8S105C6

网友A:
先整片删除程序看看;
检查硬件连接,电源,复位等是否正常;
还有板子的话,换块板子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