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单片机被加密,如何解除?

楼主(2014-11-21):
用cw10.6 下载程序时,遇到“device is secure,erase to unsecure?”

网友A:
楼主你好,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Mass erase的办法擦除整个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Mass erase的办法擦除整个MCU。

你好,具体如何操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具体如何操作啊?

一般MCU被secure,会弹出消息框表示是否对MCU进行erase来消除secure状态,这时单击Ok或者Yes,就可以完成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