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急啊!关于烧写问题!搞了一周了。

楼主(2014-11-21):
产品做了两个样板,一个烧写完全没问题,一个烧写不进去。有图。麻烦解析下那个图什么意思?我不是软件工程师,他说他不知道!!!

楼主:
我调试一周了,单片机也换了,检查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

网友A:
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两个样板有什么不一样?
图上提示:
JTAG适配器已经检测到,但是目标器件没有返回有效地JTAG ID.
检查JTAG ICE 是不是连接到目标板;
检查JTAGEN 熔丝位是不是被编程。

网友C:
工具跟芯片通讯的速度调低一点。应该是版子或接线有问题。工具找不到芯片。

网友D:
先检查JTAG连线,是否有问题,或者有短路现象。
另外,检查芯片的JTAGEN是否有被允许(并行编程器或ISP编程器都可以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样板有什么不一样?
图上提示:
JTAG适配器已经检测到,但是目标器件没有返回有效地JTAG ID.

一模一样的板,同一期打样回来的板。按我上网查的资料,要么烧写程序电路有问题,要么电源不对,要么JTAG仿真器有问题,还有别的可能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JTAG连线,是否有问题,或者有短路现象。
另外,检查芯片的JTAGEN是否有被允许(并行编程器或ISP编程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跟芯片通讯的速度调低一点。应该是版子或接线有问题。工具找不到芯片。 ...

好的ths

网友E:
两个板的ic互换下,找到板的问题还是i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板的ic互换下,找到板的问题还是ic问题。

问题已解决,是软件问题。只要有些端口悬空,软件就会产生不正常相应。真是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