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布板相同电路图(模块化布板)

楼主(2014-11-21):
各位大侠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是模块化的电路,也就是说有十几路是完全相同的电路,原理图的时候就是直接画好一个模块然后复制粘贴就可以做出16路电路,布板的时候也想这样做,但是布板的时候如何布好一路,然后其他那几路可以直接生成。不知道union这个功能能实现吗?有高手弄过这个吗?谢谢!

网友A:
设计--room---copy room格式

网友A:
楼主画几年板子了??

网友B:
不贴了,自己去搜“多通道设计方法”。

网友C:
参考楼主自家机器上的: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Help\AR0112 Multi-Channel Design Concepts.pdf
照着走一遍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计--room---copy room格式

你说的 这种方法直接用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贴了,自己去搜“多通道设计方法”。

多通道设计,貌似从原理图部分都要做处理,有木有不动原理图,的简单方式

网友E:
最关键的就是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要设置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room---copy room格式

room 只是原理图分页画的,生成pcb的时候分到不同的room里。我想布板布好一个模块,然后保存下来,以后直接调用。例如我画了一个以太网通信模块,以后再需要用这个模块的时候直接调用布好板的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几年板子了??

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关键的就是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要设置好啊。

原理图如何设置

网友F(2016-05-03):
楼主找到好的方法没有?

楼主(2016-08-04):
引用 网友F:
楼主找到好的方法没有?

多通道设计

网友G:
楼主需要的话,我这边有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