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脑内部USB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4-11-21):
我的电脑上有一个使用RS232接口(COM)的IC卡操作软件,而我手上只有一个USB接线的IC卡读写器ACR122U,请问有什么办法让IC卡操作软件和ACR122U协同工作?

网友A:
如果读写器是原生USB接口的,那么软件无法支持,需升级软件。如果读写器是串口的,USB只是用来转成串口,那么就有可能能用,但要能发现该串口才行(插上读写器,操作系统的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是一个多出来的串口),此外还有兼容性问题,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能用,未必真能用。USB转的串口跟主板、操作系统版本及软件环境、驱动程序等都有关。

网友B:
拆开“IC卡读写器ACR122U”看看到底是真USB 还是虚拟USB 串口的 如果是后者 找USB虚拟串口的型号 网上下驱动 我的电脑里面 确认 虚拟出来的是几号串口 然后 串口软件选对应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