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用新唐m0516驱动BLDC电机初始化PWM的例子

楼主(2014-11-21):
void init_TPWM(void)
{
         P2_MFP  &= ~(P20_AD8_PWM0 |
                 P21_AD9_PWM1 |
                 P22_AD10_PWM2|
                 P23_AD11_PWM3|
                                                                 P24_AD12_PWM4|
                                                                 P25_AD13_PWM5
                                                                 );
    P2_MFP  |= (PWM0|PWM1|PWM2|PWM3|PWM4|PWM5);                  //设置P2.0~5为PWM0~5功能

    P2_PMD  &= ~(Px0_PMD | Px1_PMD | Px2_PMD | Px3_PMD| Px4_PMD | Px5_PMD);
    P2_PMD  |= (Px0_OUT | Px1_OUT | Px2_OUT | Px3_OUT| Px4_OUT | Px5_OUT);      //设置P2.0~5为推挽输出模式

    APBCLK  |= (PWM01_CLKEN | PWM23_CLKEN|PWM45_CLKEN | PWM67_CLKEN);                  //使能PWM0,1和PWM2,3时钟PWM4,5和PWM6,7时钟

    CLKSEL1  = CLKSEL1 & (~(PWM01_CLK | PWM23_CLK));

    CLKSEL1 |= ( PWM01_HCLK | PWM23_HCLK);

    CLKSEL2 = CLKSEL2&(~(PWM45_CLK | PWM67_CLK));
                CLKSEL2 |=(PWM45_HCLK | PWM67_HCLK);
    PPRA  = PWM_PRESCALAE | DEAD_ZONE_INTERVAL;              //设置PWM0,1和pWM2,3时钟预分频值和PWM1,3死区长度
    PPRB  = PWM_PRESCALAE | DEAD_ZONE_INTERVAL;                                                         //设置PWM4,5和pWM6,7时钟预分频值和PWM5,6死区长度

    CSRA  = CSRA & (~(CSR0 | CSR1 | CSR2 | CSR3));
    CSRA |= (CSR0_CLK_1|CSR1_CLK_1|CSR2_CLK_1|CSR3_CLK_1);  //设置PWM0~3时钟分频值
                CSRB  = CSRB & (~(CSR4 | CSR5 | CSR6 | CSR7));
    CSRB |= (CSR4_CLK_1|CSR5_CLK_1|CSR6_CLK_1|CSR7_CLK_1);  //设置PWM4~7时钟分频值

    PCRA |= ( PWM01TYPE_CEN|PWM23TYPE_CEN|CH1INV_ON|CH3INV_ON|DZEN01| DZEN23);   //设定PWM2,3为互补输出模式,并且PWM2反向
    PCRA |= (CH0_AU_RL | CH1_AU_RL | CH2_AU_RL | CH3_AU_RL); //设定PWM0,1,2,3为自动重载模式

                PCRB |= ( PWM45TYPE_CEN|PWM67TYPE_CEN|CH5INV_ON|DZEN45| DZEN67);    //设定PWM4,5为互补输出模式
    PCRB |= (CH4_AU_RL | CH5_AU_RL | CH6_AU_RL | CH7_AU_RL); //设定PWM4,5,6,7为自动重载模式

    CNR0A = CNR2A = CNR0B = CNR2B = T_S;                  //设定PWM0,1,2,3,4,5,6,7周期
    CMR0A = CMR2A = T_S_2;                                   //设定PWM0,1,3,4高占空比50%
    CMR0B = T_S_2;                                                                                                    //设定PWM4,5高占空比50%
                CMR2B = 45;                                                                                                    //设定PWM6,7高占空比

    PIERB    |= ( PWMIE6|INT67TYPE);                                                                 //使能PWM6中断        //采样时间为中点
    NVIC_ISER |= PWMB_INT;                                //使能NVIC PWMB中断向量

}

网友A:
学习了,建议楼主整理一下代码

网友B:
牛叉,楼主电机控制高手啊

网友C:
代码排版不是很给力,内容不错

网友D(2015-04-19):
大家好,来这里主要是希望各位能够有兴趣应聘或者帮忙介绍能够从事电机驱动设计的工程师,我公司目前因公司发展需要急需要招聘2-3名软件工程师以及2-3硬件设计工程师,有使用过ST ARM和新唐单片机设计过BLDC或者PMSM电机驱动者最好,一旦**我公司,我们将会为你提供最好的平台任你发展,具体薪资待遇面议。有兴趣发邮件给我:yzslion@126.com  张先生,也可以加我QQ:1174791222
上海晶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晶傲威电气(常州)有限公司

网友E(2015-05-19):
其实我也大致的看了一些新塘M051的学习资料,一直想问像这种 P21_AD9_PWM1是不是应该有个宏定义到地址的的?

网友F:
PWM01TYPE_CEN|PWM23TYPE_CEN|CH1INV_ON|CH3INV_ON|DZEN01| DZEN23
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分享
认真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PWM01TYPE_CEN|PWM23TYPE_CEN|CH1INV_ON|CH3INV_ON|DZEN01| DZEN23
这句什么意思?

逻辑或啊,用于把参数传递给寄存器。

网友H:
代码备注的很清楚,一看就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逻辑或啊,用于把参数传递给寄存器。

我知道啊,不知道这代表什么啊,没看懂。

网友I:
像这种 P21_AD9_PWM1是不是应该有个宏定义到地址,这肯定是的

网友F:
PWM驱动电机的原理是什么啊?如何对电机定位,需要传感器吗

网友:
BLDC电机一般都是用PWM驱动的吗,总是看到这两个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