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E06Z 串口中断接受数据问题

楼主(2014-11-21):
手上有一块FRDM-KE06Z的板子,串口可以进中断,但是用调试注释发送7个字节,永远只能接受到两个字节,其他的都不能接受,求大神指点

中断函数,可以进来的

中断函数,可以进来的

初始化

初始化

楼主:
求大神指点迷津,发现KE06Z给的例程也是不行的,我用串口助手发7个字符,例程也不能全部接受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使用的例程名称是什么,这样我在这边复现一下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使用的例程名称是什么,这样我在这边复现一下你的问题! ...

我用的是这个历程:kexx_drv_lib\build\keil\ke06\UART_Interrupt_demo,在中断函数里面将接受到的数据(用串口助手发送7个字节)打印出现,发现只能打印一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历程:kexx_drv_lib\build\keil\ke06\UART_Interrupt_demo,在中断函数里面将接受到的数据( ...

你好,楼主!
我按照你的步骤试试,复现一下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按照你的步骤试试,复现一下你的问题。

好的,这边我也一直在跟进

网友B:
我也也同样的问题,没办法采用了查询模式,但发现查询模式会丢数据,有时间接收不到数据,不得已想改回中断模式,但现在也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也同样的问题,没办法采用了查询模式,但发现查询模式会丢数据,有时间接收不到数据,不得已想改回中断 ...

是啊 感觉查询方式应该是行不通的,随时会有数据过来,最后还是用中断,但是遇到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这边我也一直在跟进

你好,楼主!
我使用的是KEXX_DRIVER_V1.2.1_DEVD,我发现我打开的工程怎么跟你不一样啊,你用的库函数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使用的是KEXX_DRIVER_V1.2.1_DEVD,我发现我打开的工程怎么跟你不一样啊,你用的库函数是 ...

我用的也是这个版本的,里面的kexx_drv_lib\build\keil\ke06\UART_Interrupt_demo,这个例程,发现接受数据也是有问题的,贴上的图片的程序是我自己写的,但是库函数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也是这个版本的,里面的kexx_drv_lib\build\keil\ke06\UART_Interrupt_demo,这个例程,发现接受数 ...

你好,原例程测试过,是有问题,好像无法打印出输入的字符。
你测试的现象是否和我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原例程测试过,是有问题,好像无法打印出输入的字符。
你测试的现象是否和我的一致?
...

是的,我用串口助手发送6个字节,在中断里面打印出接受到的数据,发现无法将全部的数据打印出来,所以我认为中断没有完全接受到数据

楼主:
论坛上难道没人用KE06Z这块板子么?现在串口还是搞不定,哎

楼主:
对于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自己疏忽了,应该不能在中断里面打印数据,发现把数据用数组存起来然后在主循环里面打印,数据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历程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只是在中断里面打印就会出问题,这个暂时不能明白,其他的MCU是可以在中断里面打印的

网友C:
打印数据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要看你调用什么来输出的,中断里做复杂的活是大忌

网友D(2016-03-16):
楼主你好,我也是刚接触这块芯片,没办法,公司要换芯片,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他们nxp论坛里资料少的可怜,还好碰到一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