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用什么开关类型的器件对以太网信号干扰最小呢

楼主(2014-11-21):
(无正文)

网友A:
以太网信号, 有多种类型. 比如是同轴电缆的还是双绞线的?
就以现在最常见的 100BASE-T 来说.
这是高速差分信号. 继电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4条线, 用的继电器有点多. 模拟开关隔离度也是可以接受的, 承受电压和电流可能是个问题. 光藕基本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