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61232求助

楼主(2014-11-21):
同样的电路,一块板子正常工作(正常输出5V),另一块却不能正常工作,不正常工作的板子输出只有3.1V(VCC是3.2V)
不正常的板子,会有电流声,电感发烫比较严重。会不会是虚焊的原因?这款芯片的地管脚在中间,比较难焊
实际电路中,R17短路,R19断路的

网友A:
重新焊接
热风枪吹
或者换片芯片

网友B:
你的板子输入输出都是5V吗?…

楼主:
输入3-3.7V,输出理论上应该是5V,有一块正常输出5V,有一块板子输出却只有3点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