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A555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为什么按照经典电路搭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啊?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是周期10S,占空比接近50%,可为什么搭出实际电路来,周期只有3秒不到?

仿真用的是LM555CM,但实际电路用的是SA555,难道这2个555不是可以互换的吗?

网友A:
注意周边器件参数,另外,仿真可不作数的。

网友B:
仿真不准的。尤其是在电容和电阻误差比较大的时候,能查很多

网友C:
C5容量不足!…(指实物)

楼主:
可问题是按照资料上的计算公式应该也是:T=0.693*(R1+2R2)*C3=0.693*660.47*0.022=10s,电阻选的是1%精度的,除非C3的容量有很大差异,和C5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D:
把R1、R2和C3都测一下,或者换个C3看看,另外你输出的C5是干什么的?除了破坏输出波形外,没看出什么作用。

网友E:
仿真是10S是对的,不需要C5。检查焊错没有,再检查下R1 R2 C3是不是图片中完全一样。